请教怎么用威纶6000做按日期自动开机功能

楼主(2010-02-11):
有台设备要按日期和时间自动开机预热,如设置每周一到周五早晨五点自动开机预热,到上班时就可以生产。想了半天没想出个所以然,哪位老大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简单的就是用宏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二楼的,帮人不带这样的
等于什么都没说1

网友C:
威纶公司好像是倒了,不然可以问问他们,呵呵。

网友D:
按照4楼的说法做就行了

在东莞市

楼主(2010-03-19):
时间要在屏上设定,一直没弄明白怎么弄合适,后来想了个笨办法,把屏里的时间值送入PLC和设定的开停机时间比较后再打开相应的开关。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指教

网友E:
这个屏里的演示程序就有啊

网友F:
屏的时间是由屏的内部寄存器保存的,所以我感觉只要写一段比较宏程序,应该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