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从威纶MT506MV中上传的文件格式是.RCP 不能在电脑中打开

楼主(2010-02-12):
今天从威纶MT506MV中上传了画面文件,电脑上显示的文件扩展名是.rcp 不能在电脑中打开编辑,请问应如何解决?
以前别的屏上传过几个,都是.eob格式的,可通过反编译后打开编辑。但这.rcp的文件现在只能回上传到屏上,而不能编辑。
小弟目前还未搞懂是怎么回事,[请大侠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你好,在MT500中*.RCP是配方数据文件喔,*.EOB才是工程系统文件,明显,你在EasyManer里面的有一项误选为了Recipe Download/Upload,所以导致上传上来的是配方数据文件,正常情况下应选择Project Download/upload,然后在试试,如有不懂请与我联系,欢迎大家就触摸屏的问题同我交流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