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2):
大家对温控表输出信号是4-20mA一定不会陌生,但是我们怎么检测这个电流信号有无输出(以便我们用指示灯来表示加热状态是开还是关)

网友A:
我是把指示灯和负载并联的,做烘烤类的没有人提出过异议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负载是4-20mA信号的驱动蒸汽比例调节阀,当信号电流大于4mA时是按比例逐渐打开阀门的,你怎么把指示灯与负载并联,难不成有那种指示灯?(电流为4mA,指示灯灭,大于4mA时,指示灯亮)。1楼的方法只适合开关类型的电磁阀,电加热。

网友B:
    我的愚见:楼主的目的到底是要用指示等来显示,还是要检测电流信号的变化?用一个电流表不行吗。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这个不好测试啊
    可以用仪表来测试啊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我的意思很简单,当温控表输出的电流信号为4mA时,指示灯不亮,当电流信号大于4mA时,指示灯亮。有无办法?

网友D:
    一般这类的只看到加装电流表的,没见过说装号灯的。
    电流表很直观,阀门开度多少一清二楚。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A:
    负载是4-20mA信号的驱动蒸汽比例调节阀,当信号电流大于4mA时是按比例逐渐打开阀门的,你怎么把指示灯与负载并联,难不成有那种指示灯?(电流为4mA,指示灯灭,大于4mA时,指示灯亮)。1楼的方法只适合开关类型的电磁阀,电加热。
    ------------------------------------------------------------------------------------------
    小试了一下,I在油压式比例阀上试的,完全可以并联在电磁阀线圈端,今上午试的,LED式信号灯/24VDC,另外,放大板上也有输出信号灯,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4-20mA信号的驱动蒸汽比例调节阀,当信号电流大于4mA时是按比例逐渐打开阀门的,你怎么把指示灯与负载并联,难不成有那种指示灯?(电流为4mA,指示灯灭,大于4mA时,指示灯亮)。1楼的方法只适合开关类型的电磁阀,电加热。

    小试了一下,I在油压式比例阀上试的,完全可以并联在电磁阀线圈端,今上午试的,LED式信号灯/24VDC,另外,放大板上也有输出信号灯,

    我们这里的蒸汽比例调节阀里面是步进电机带动阀门的,没有电磁阀线圈的,不过给你这么一说,里面的线路板上貌似有一个输出反馈的,我可以利用这个给指示灯或者PLC得输入点的,可是我想不会每个厂家生产的比例调节阀都会有输出反馈信号的吧,万一没有我怎么办?

网友A:
    无言啦,有限,见笑啦。。。。。。。。。。。。。。。。。。。。。。。。

网友E:
    用万用表的电流档位就可以测量的。

网友F:
    如果需要指示灯,编程时容易实现。用比较指令。当大于4MA时输出一个PLC点。同时用时钟脉冲来实现加热功率的大小,如(指示灯长通为20MA)0.5S(为15MA输出);1.0S(为10MA输出);2S(为4MA输出)条件。
    你说的在屏上控制升/降速,一般有二种方式:通讯方式。PLC输出二个点来控制(变频器一般通过设置多功能方式来实现加/减速度).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G:
我们这里的蒸汽比例调节阀里面是步进电机带动阀门的,没有电磁阀线圈的,不过给你这么一说,里面的线路板上貌似有一个输出反馈的,我可以利用这个给指示灯或者PLC得输入点的,可是我想不会每个厂家生产的比例调节阀都会有输出反馈信号的吧,万一没有我怎么办?

兄弟,你自己要干什么都不清楚!
看看自己说的话有什么矛盾的地方!!!
再说了,如果阀没有确定,你可以事先给技术条件嘛!
如果阀确定了,且没有位置反馈信号,你可以用一个一入二出的隔离器来分出信号
一路送阀,一路送PLC,如果你觉得不需要隔离就直接把信号串联起来不就得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需要指示灯,编程时容易实现。用比较指令。当大于4MA时输出一个PLC点。同时用时钟脉冲来实现加热功率的大小,如(指示灯长通为20MA)0.5S(为15MA输出);1.0S(为10MA输出);2S(为4MA输出)条件。
    你说的在屏上控制升/降速,一般有二种方式:通讯方式。PLC输出二个点来控制(变频器一般通过设置多功能方式来实现加/减速度).

    4mA,10mA,20mA信号怎么捕捉,放到PLC程序中去?

网友F:
    这些电流信号不需要你去处理,在程序运行中自动地比较,是输出到执行器去的信号源。如大于4MA时激活一个M0,大于10MA时又激活另一个M1。我上次说的用一个指示灯做不同的指示状态,就是利用这些M和时间脉冲。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程序中这个比较指令要怎么写?以台达为例,假如现在输出的是5mA,和目标4mA去比较,AND> S1    S2 ————(M0)  ,S1和S2怎么写?

网友F:
    一个是检测值(PLC输入电流信号),另一个为实数(如在20MA时最大值显示为4000,那么大于4MA时的值是大于800的数了。编程手册上看看,具体我忘了),进行比较。
    你只要比较800;2000;3000;这三个数。
    我简单地具例子,只是想说明。一个指示灯可以有若干种显示方式。就是利用不同的显示方式来大致显示不同的电流值。如果需要显示具体的数值,可以用文本或者触摸屏方式。那样资金投入将被放大。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就如wwcwwc 同志所说的,这个温度用模拟量模块来做,很容易实现,但是我这个温度是直接用温控表的做的,用通讯来做,就没有4mA对应数字800之说了。

网友H:
    看看说明书,温控表有没有这样的功能,开关量输出,既达到4MA时,温控器内部有一个继电器动作,这样的功能很普遍,设置参数就可以。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我们又回过来说温度表的问题。一般温度表都具有报警功能。你只要把它设置程上极限,直接控制指示灯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我现在是用PLC加温控表通讯做的,我要的是能反映电流信号是4mA还是大于4mA这两个状态,和报警功能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I:
    选一个合适的电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