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读取CAD图档

楼主(2010-02-13):
中小型程控器越来越强大,性价比特好,而竞争也越来越激列,如何不用电脑,直接用中小型PLC图档转化为运动呢?有没有低成本的方法,请同行们提指导

网友A:
低成本的方法就是你的编程能力需要足够强 ,你需要将CAD图档转换为矢量模式,然后通过不断的将X,Y坐标点通过通讯传输给PLC,这个过程的价值可以参阅UG,PRO-E相应模块的售价。
Regards

楼主:
能用PLC上的通信功能,比如RU,RS232,RS48等端口如何对应读取工作电脑中的CAD图档资料,通信地址如何选,这样可以做到吗?

网友B:
干脆造一种可以自己编程的PLC算了! 只要输入设备的运作理念,PLC自己完成编程! 那不爽死了!

楼主:
求正经的解决方案,很多东西,不是每一个工控人都会走在前沿

网友C:
我公司不用PLC,用PC(上机位)加单片机(下机位)控制伺服完成。

网友D:
听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E:
好象还不行吧?你们在说人工智能?

网友F:
LZ纯扯淡,,,迷惑人心眼!!!!!!!
1,目前市场上主流品牌PLC没此功能。
2,此功能在目前的应用场合中派不上多大用处,就算有也是极少,各位做工控的有多少人听过客户有过这种要求。
3,不知LZ有没有分清PLC跟NC的区别及应用场合。
希望LZ以后别再发这种无聊的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正经的解决方案,很多东西,不是每一个工控人都会走在前沿
正经的回答前面已经回答过,不是PLC去读取,而是PLC被动的接收。
由你的接口来完成,你需要加图形转换为数据文件,通过通讯给PLC。
实例可以参看国内玻璃雕刻机。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