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6):
PLC与人机的报警程序怎么编辑?怎么显示报警信息?PLC与人机语句怎么连接?
需要看什么资料啊

网友A:
在屏上写,用PLC的M触发.
http://www.brsbox.com/

楼主:
能详细点吗?

网友B:
你的人际界面是触摸屏吗?还是PC。先在触摸屏上定义报警位号,若从M800开始,共多少个,定义好每个位号对应的报警注释就可以了。在PLC上直接将要报警的EVENT对应的M8**置为1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详细点吗?

各家HMI设置报警的办法原理大致相同,但细节上肯定不一样,所以需要参考各品牌自己的编程手册中的介绍。

网友D(2010-04-05):
引用 网友B:
你的人际界面是触摸屏吗?还是PC。先在触摸屏上定义报警位号,若从M800开始,共多少个,定义好每个位号对应的报警注释就可以了。在PLC上直接将要报警的EVENT对应的M8**置为1即可。

完善下这哥哥的帖子。在plc里把报警位置打开就可以了。比如:i0.1触发m800.1就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报警信息了。
当然显示的报警信息是hmi编程者自己设置的信息了。在离散量报警里写入信息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别忘了在变量里把m800写入。

网友E:
查看对应GOT画面设计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