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GP/WIN-C

楼主(2010-02-16):
各位前辈 小弟请教 我以前使用GX7版对FX0N-60MR能够读。写正常 现在由于要删除有些FX系列设置的密吗 小弟装了FXGP/WIN-C软件 连接PLC时,设置了端口。PLC型号,为什老显示通讯错误,小弟使用的是USB-SC09-FX电缆;谢谢

楼主:
没有那位大哥帮忙?

网友A:
如果设置没有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线不支持WINC

楼主:
谢谢 有没有别的方法删除密码?

网友A:
如果有手编或者GOT支持也可以去掉或者加上密码

网友B:
好像有解密软件吧

楼主:
谢谢4楼。5楼。不知道有没有能够删除密码的解密软件

网友A:
原来你是想搞解密,本站有这软件

楼主:
解密软件我有,我想删出FX1N FX1S系列上面的密吗,因为共有10几台设备,想把他全部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