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马达变频控制

楼主(2010-02-16):
我所在公司有一种主副绕组特性一相的单相电机,本来是要加一电容接220伏电压运行的,现有人改成了用220伏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控制。变频器的U V W分别接马达的一个COM和别两个端子。这样不用电容了,还能控制正反转。不知对马达的寿命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控制,因为随变频器频率的升高,变频器输出的电压也升高,最高时会大大超过220V,达到400几,这会严重超压。

楼主:
输入只有220伏,输出不会大于220伏吧!因输入的是单相哦。

网友A:
如果U V W相对N线是220伏,那么UV,UW,VW的电压是多少?是不是同相?

网友A:
最重要是UW,VW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我看电压是没问题的,这个问题我分析了很久了,只是马达内产生的旋转磁场好像不是对称的,不像三相马达电角度相差120度。

网友B:
还不如用PLC的PWM控制可控硅从而达到控制主绕线达到调速的目的。。。。。。。。
-----------------------------------------------------

网友C:
不是很好,缺少了电容,单相电压会产生磁场有问题,可能会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