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7):
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我画了幅门禁电路版图由于水平有限只能画成这样幼稚了,简要说明下上图是12v 电源供电门禁电路简易草图 而且只涉及到按钮开门部分 12v给电磁锁供电 通过变压器转成5v给

单片机供电 平时继电器K使能线圈无电 K常闭NC一直通12v电 按钮开门时按钮一端接GND负极 使得单片机

P3.4 TO 时间计数端口原本5V高电平被拉低(我是这样猜想的) 然后5V电流就经过继电器线圈 使得常闭NC

断开 于是电磁锁12V回路中电磁锁失电开门 然后还是我的猜想 当单片机P3.4端口有电流发出后同时激活

了单片机内部延时程序,同时在点动按钮按下的一瞬间单片P1.0 端口的5v电位也被拉低 而且不知为什么开门

按钮松手断开的时候单片机内部程序仍然控制P1.0端口使得它是低电位这样一来P3.4端口高电位到P1.0 端口

一直有5v电位差 就有电流流过继电器线圈K 使得NC常闭一直打开12v回路电一直断着电磁锁一直开门 直道

单片机内部那个延时程序结束 P1.0口又恢复到高5v电位 P3.4口和P1.0口之间不再有回路电流 这时继电器K

失电NC常闭端闭合 12v电路又开始供电给电磁锁关门 以上的单片机P1.0 和P3.4 纯粹是个人猜想 至于内

部如和控制这两个端口本人也一窍不通全凭想象 仅作参考 外部线路简化了很多东西 什么电容阿 电阻

阿 二极管阿 晶振阿 都省了 而且自己也不懂如何添置 至于那个内部程序本人也不大会写 希望各位叔阿姨大哥大姐能帮

我添点油加点醋 完善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是个小朋友吧?你的想象力是丰富的,可是你对单片机的理解有误,你画的草图存在一些错误。
       对于你所要实现的简单的门禁系统,其实还可以不用单片机。用几个继电器就可以实现。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确实幼稚。

网友C:
    你的p3.4和p1.0怎么这样接呢?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不能理解!

网友E:
    是不是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呵呵呵。学习中。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我来一段易理解的~紧供参考,不足之处望大家指点#include <reg51.h>
    sbit sb=P1^0;  //开门按钮开关
    sbit sb1=P1^1; //关门按钮开关
    sbit sb2=P1^2;  //停止开关
    sbit shan=P1^3; //上限
    sbit xian=P1^4; //下限
    sbit zhen=P1^5; //正转开门输出点
    sbit fan=P1^6;  //反转关门输出点
    main()
    { P1=0xff;
      if((sb==0)&&(shan!=0))
      { while(1)
        { zhen=0;
          if((sb2==0)||(shan==0))
          break;
        }
      }
      else if((sb1==0)&&(xian!=0))
      {  while(1)
         { fan=0;
           if((sb2==0)||(xian==0))
           break;
          }
       }
    }
    输出直接通过ULN2003驱动两个继电器,两个继电器触点实现电机正反转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