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有没有一个按钮控制电机开停的线路图(不用plc)

楼主(2010-02-18):
有没有一个按钮控制电机开停的线路图(不用plc)谢谢

网友A:
单按钮控制电机开停线路图
下载积分:+2(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用一个自锁按钮不就解决问题了,搞那么复杂干什么

网友C:
用个转换开关不就搞定啦

网友D(2010-03-20):
用和不用PLC都可以
下载积分:+2(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E:
用自锁按钮比较理想

网友F(2010-05-12):
有,我曾用3个中间继电器和一个按钮,和一个接触器来控制一只电机起停,你也可以用计数器,

网友G(2010-07-25):
太简单了——旋转按钮。

网友H:
有什么意义

网友I:
PROGRAM PLC_PRG
VAR
sr1: SR;
q1: BOOL;
F_TRIG: F_TRIG;
a: BOOL;
END_VAR
CAL F_TRIG(CLK := a)
LD F_TRIG.Q
ANDN q1
ST sr1.SET1
LD F_TRIG.Q
AND q1
ST sr1.RESET
CAL sr1
LD sr1.Q1
ST q1

网友J:
旋转按钮和自锁按钮都可以的!

网友K:
很有意义!!!!!!
有没有一个按钮控制电机开停的线路图(不用plc)
http://ymmfa.com

网友L(2010-12-09):
路过``进来顶下回答的各位``
再过两年,钞票还不如手纸,送捆大葱,那得是多大的交情啊……
走自己的路,想说谁说谁去吧
只有累死的牛 没有耕坏的田。
工控组态

网友M:
4楼的正解!

网友N:
用自锁按钮

网友O:
我认为是做不到的,图1测试过了没?                4楼的

网友P:
额,用自锁按钮吧。。。

网友Q(2011-03-11):
别说没有意义,这对我们搞电气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网友R:
可以,学习还行,实际中没有必要这样做

网友S:
想了好久的

网友T:
用旋转按钮不能失压保护

网友U:
用一个带自锁的按钮,一个交流接触器就行。

网友V:
这个还真有点挑战性

网友W:
一个自锁开关就搞定了,不要那么搞的那么难

网友X(2011-04-15):
搞什么玩意,有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