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0-02-18):
用GT Desiner2制作的画面程序下载到F94OWGOT,GOT黑屏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虾救命啊!!

网友A:
最好用FX-PCS-DU-WIN这个软件编辑F940GOT。
用GT Desiner2编辑的程序可能会有小BUG造成这个现象。
如果你不深究,把GOT恢复的办法是:在重新给GOT上电时,按住其左上角,进入系统菜单,重新下载一程序。

楼主:
谢谢斑竹,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