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8):
希望各位大师给点启发,小弟刚接触PLC编程不久,先谢谢了

附件: 工作任务.doc (68 K) 下载次数:47

网友A:
看了你的工艺要求。我认为大致可以用步进指令来完成动作的可能性比较大。
启动设备后,工件进入2室。
2室:工件从位置1到达位置2后。闸门3开始动作。
3室:工件到达位置3后关闭闸门3;打开闸门4。
4室:工件到达位置4后关闭闸门4;打开闸门5。
工件到达位置5(或者6时),开始做循环步进:
1:首先关闭闸门5。启动电机5。
2:工件到达位置6(或者位置7)时,启动电机7;同时关闭电机5。
3:依此类推。工件到达位置16时,启动电机5 ~ 15作反转运动。
你说的时间10分钟问题与电机5 ~ 15的运行速度应该有关。每个往复运动计时器加1。
直到达15次后电机15将作向前的运动,同时打开闸门21进入21室。
4:工件到达位置21时,打开闸门22;同时关闭闸门21。
依此运行直到进入位置23,关闭闸门23,循环结束。
程序方案可以做连续运行。除了位置5 ~ 位置15做往复运动外。其余主要用后一级位置到达作前一级闸门、电机的关。启动电机和闸门依靠前级位置信号。

楼主:
多谢指教,你说的是一个工件吧,有道理,可是在位置5至位置16是N个工件,这里指的是6个,是不是应该把6个工件依次上齐后,每个工件在自己的室内循环15次,或到达10分钟后向21室方向依次输出,

网友A:
我理解的是:工件可以连续上,只是在位置5 ~15时单个工件往复循环15次或者用时10分钟。也可以按每个工件以10分钟一个工位做步进运行,位置5 ~ 15做往复运动15次,时间在10分钟内完成。

楼主:
你上面的理解是对的,

楼主:
我还想请教,工件连续上,比如1个工件从位置1到位置15或16应该停,而第二个工件应该在14或15停,依次类推,终将在位置5或6停而同时启动电机5到15,要怎样给它停的信号呢,如果第一个工件到16时给一个停信号。第二个用14给停信号,那第一个工件在这也会停,它就走不到位置16呀。还有计数器的计数输入,应该由那个信号传递呢。

网友A:
以后面的工件优选,只有后面工件完成工序后,才能启动前面的工件进(最大量只能到达4#工位,也就是说在连续进时,必须考虑位置5 ~ 15的工件状态)。

楼主:
是呀,谢谢无私指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