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密码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18):
三菱fx1s——30mr plc,不能设密码?请问各位师傅是怎么回事?plc和计算机连接良好?请问各位师傅,可以设置软件或者plc不能设密码?为什么怎么都不能设那?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請先認定 PLC在STOP的狀態下。
印象中,PLC在RUN的狀態下無法設定密碼。
你試試看。有問題的話,把異常的訊息貼圖上來看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谢谢,回去试试,这我倒没注意?

网友B:
2楼玩冒险岛?

网友A:
我是1樓的
這是臺灣的楓之谷,不是大陸的冒險島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