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模拟量与数值量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0-02-18):
各位大哥,兄弟:
小弟有一急事,劳驾大家帮忙!
我使用FX2n-2ad的特殊功能模块将模拟数值读出来了以后,不知道如何处理?
我要求的是将15妙初的ad读取值与15秒后的读取值比较,如果大于0.4KPA,则输出报警.
读出来的数据已经存在D100中.
小弟过年这几天,一直在想,但由于没有高手指点,一直没有解决,希望各位兄台倾力相助.
使用的是SMC的气压表,0-5v的模拟电压输出,量程100kpa.
小弟静候佳音!
多谢!

网友A:
告诉我你的qq

楼主:
但是,我们公司限制了QQ,能否将成程序转化成PDF发到我的邮箱
邮箱为:
keyou.luo@cn.leggett.com
xiexie!
新年好!

网友B:
由于PLC的特点,要与微分指令相结合使用。15秒初及15后各取一个值,将取的值和设定值0.4KPa变换成二进制数后,进行算术运算后用比较指令,大于输出报警。否则进行清零,周而复始。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3楼兄弟能否将程序告诉一下鄙人?
因为我是初学者,不懂太多!

网友C:
看看模块说明书!上面说得非常详细了!

网友D:
你要将15S处的数值存到一个寄存器内,再将15S后的数值存入令一个寄存器。用乘法指令将其乘上系数,与O.4KPA所对应,用比较指令进行比较,结果输出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需要用FROM及TO指令读写模拟量模块的BFM缓冲寄存器。根据你的情况(如果采用的是FX-4AD),采用一个通道,并选择电压输入,则BFM#0通道初始值应为H3330。模块的识别码应为K2010,模块的编号为N0。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各次采样4次,并计算平均值,用两个寄存器来分别储存15S和15S后的两次平均值。两个平均值相减后与0.4KPa的值进行比较,大于则输出报警。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兄弟的热情帮助!
小弟深表感谢!
小弟还想问一个问题:如果将0.4KPA的压力差使用威纶触摸屏设定,不知该如何处理,请各位帮助!
小弟静候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