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换hakko v6触摸屏

楼主(2010-02-18):
请问我如何将现有的hakko v6触摸屏上的内容下载到自己的pc,然后更换触摸屏,重新上传?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今天把v7的都下下来了,但用v6的没有办法下载,提示time over for waiting receiving,同时用v6的好些还看不到 communication parameter,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打开你的软件,然后新建一个与你软件同型号的项目,执行软件中的传输选项,选择PC<-,然后会上载,
下载过程也类似,打开你要下载的项目,然后执行软件中的传输选项,选择PC->,然后会下载。
Regards

网友B(2010-03-27):
因為com及傳輸位置不對,要先傳輸位置com-or-usb後再pc<- or 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