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6056屏

楼主(2010-02-19):
我有台6056屏在新建程序时设定的是水平显示,怎下载后是垂直的,请问在哪里设定,那位老师知道?

网友A:
屏内设置选项里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我遇到过.你只要问一下屏销售商,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能不能说在系统参数的哪个地方设置?我试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有关它的设置。

网友B:
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发出来看看,或加我QQ1012351099聊
永宏PLC,威纶触摸屏等技术服务与销售
QQ:1012351099
TEL:15159213390

网友C:
与程序无关,是设置的问题
进入触摸屏的设置菜单找到Firmware setting标签,去掉Enable protrait mode前面的勾即可

楼主:
正如上面所说的,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