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GX8

楼主(2010-02-19):
为什么有的操作系统安装三菱GX8不能运行,系统缺少什么组件,请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A:
因为这些系统为了尽量减少安装后占用的磁盘容量,将一般家庭用户不需要的功能阉割掉了。
Regards

网友B:
尽量还是用原装正版的吧,精简版希奇古怪的毛病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