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19):
我用在梯型图里用set,stl.编程.如在s20输出y1,在 s22中在输出y1.用工具程序检查会出现双线圈的错误,.....程序应该没问题,教材上就是这样.可为什么这样,是软件,问题吗...因为没plc,这个问题就请教各位高手了
大概大概

网友A:
雙線圈應該是sfc的特性吧。
雖然建議說,盡量不要使用雙線圈,但sfc好像都會遇到。
對sfc不熟,沒用它寫過。都用階梯圖的方式在寫。
若是使用一般階梯圖,雙線圈就會錯誤。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是软件的问提,用工具程序检查会出现双线圈的错误,.....,只能提供你参考,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

网友C:
双线圈输出要自己辨别对否。
有同时两个以上行出现双线圈时,以最后一个行状态输出。

网友D:
SFC允许双线圈。
Regards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特别是2楼
大概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