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帮帮我~~~~~

楼主(2010-02-19):
]MELSOFT应用程序下运行:GX developere时,提示: "系统结束失败,请重先启动WINDOWS" "上一次可能不是正常终止,请再启动":接下来打开了窗口,也不能使用,提示为:"Xo73d31c7指令用的0x00000004内存不能为read" 请大侠们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使用的当中软件出现问题
之前可以使用现在不可以的话
卸载GX Develope 重新安装

网友B:
重新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