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冲床照片

楼主(2010-02-19):
[upload=2][upload=1] 在工厂照的台湾冲床相片。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数控伺服冲床还是数控转塔冲床?

楼主:
普通的,用气压驱动离合器的那种机型。我公司也有伺服驱动的数控冲床,是美国生产的,五年前单价为180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的,用气压驱动离合器的那种机型。我公司也有伺服驱动的数控冲床,是美国生产的,五年前单价为180万。
照片也没有,却不入正题,谈什么价格!1#的同志问过价格这一类的问题了吗

网友C:
没照片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