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寄存器

楼主(2010-02-19):
哪位老师能给我讲一下数据寄存器中的16BIT,是什么意思吗?谢谢了!!!
银河箫声

网友A:
16位二进制数组成的寄存器,
2的16次方乘积再减去1,
就是16位数据寄存器所能存储的最大值!
限于能力问题,我就只能解释这么多了。

网友A:
对了,要理解这些问题,得把数字电路基础学好啊!
学好了,就好理解了!

楼主:
多谢这为老师的指点!
银河箫声

网友B:
与或非门.二/十进制等

网友C:
PLC数据寄存器,例如d10 ,如果你选用16BIT ,那么数据用到d10.数据被存放到d10.如果选用32位那么数据被存放到d10,d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