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存储打印数据

楼主(2010-02-19):
大家好,我现在想用FX2Nplc配上GOT1175的屏,我想要PLC存储生产线上的每台设备的数据(速度、压力)等等,想能够打印出来最好,所以想请教大家该怎么做。很急 谢谢

网友A:
直接配置一台打印机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A:
还有一个方法是存入U盘
通过通讯存入U盘的
方法多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配台PC吧!收集各生产线信息再存储起来打印!

网友C:
GOT可以保存历史记录,并且还可以直接连接并驱动打印机。如果历史记录文件很大,还可以添加扩展存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