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蔽马达的问题

楼主(2010-02-20):
设备马达异常,可以不用,程序中怎么屏蔽掉啊?(最好贴个例子啊
)
另外那位高人有类似实际工作中的技巧和经验能分享一下!汇总的最好!多谢了!

网友A:
是用变频控制的马达还是其他方法,请详细说明。

楼主:
司服马达,在程序中屏蔽。

网友B:
伺服驱动模块返回的到位信号并联一个触点,根据设备工作原理而定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来问,如果此报警触电进入到PLC使用,则直接在本位号开关上并联1个自己在触摸屏上预先定义好的盘路开关即可,如M100。

楼主:
4楼可否说详细点,帮忙贴个程序例子,本人初学,多谢!!

楼主:
没的例子,3楼的听起来也是一头雾水啊,刚接触PLC 不好意思!

网友C:
给你看个图

网友C:
触摸屏的设置

楼主(2010-03-27):
实际应用中有时可以用SM400屏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