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有机械手设计经验,有待商榷

楼主(2010-02-20):
那位大虾有机械手设计经验,有待商榷,我司想做一套,主要是能完成板得转移。联系方式:QQ:491211657

网友A:
我可以使用单片机和步进电机完成机械手的控制,做到精确定位。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我有两把IAI机械手,带驱动器,点胶机上拆下的
便宜卖了

网友C:
2楼的
怎么买
详细型号给我
我要啦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用个CPU 加上几个电磁阀和气缸就行了

网友E:
现在做机械手已经不是难事了,

网友F:
如果简单的板的移动,而且位置也是固定的,用气缸来做最好
如果位置不固定,那建议还是用运动控制卡控制多个伺服电机来实现

网友C:
楼上的,看来你们对机械手不够了解!
多多看看这方面的资料吧!!!
国内都没有哪一个公司制造,
不信,你可以到处问问?
就连国外的机械手会的人都是很少?
为什么,在各大论坛讨论机械手,视觉的人很少呢?
有的论坛这样有关的问题都没有人来解答?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没有人来跟帖子啦
咋们论坛也太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