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1N485BD通讯的难题

楼主(2010-02-20):
各位同行新年好啊。
请教各位一个关于三菱FX1N485BD ,PLC间通讯的难题。
现在又一个工程是有8台伺服马达,我用了4台FX1N14MT
PLC和一台触摸屏控制它的动作。请教在485无协议简易
通讯时老是联机不上,485通讯块的RD SD灯一直亮,查
通讯手册是接线不对,也对照手册接线图接了,还是没
有效果。程序也是对照手册写的试用程序。有哪位老师
可以给我一个号的解决方案?感激不尽啊!

网友A:
你使用全双工还是半双工模式,将你的步骤描述清楚一点,最好附上接线图与程序。
Regards

楼主:
全双工和半双工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在485协议通信中可选择的!一般都是选半双工的!就是A发送到B,B不能返到A.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很对

网友D:
“一般都是选半双工的!就是A发送到B,B不能返到A”,这个理解错了,
半双工通信方式:数据传送是双向的,但某一时刻只能在一个方向上传送。若使用同一根传输线既作接收又作发送,虽然数据可以在两个方向上传送,但通信双方不能同时收发数据,这样的传送方式就是半双工制,

网友E:
如果接线没问题,看参数设置的是否正确!看通信用的是MODBUS的RTU格式还是ASCII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