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0):
请教各位一个关于三菱FX1N485BD ,PLC间通讯的难题。
现在又一个工程是有8台伺服马达,我用了4台FX1N14MT
PLC和一台触摸屏控制它的动作。请教在485无协议简易
通讯时老是联机不上,485通讯块的RD SD灯一直亮,查
通讯手册是接线不对,也对照手册接线图接了,还是没
有效果。程序也是对照手册写的试用程序。有哪位老师
可以给我一个号的解决方案?感激不尽啊!

网友A:
交流一下Q8142 39120

网友B:
其实, 有好几种可能 :
1) 接线出错
  - 检查及确定 RS 485 接线。
  - 接线不能过长 (例 : 50m 为 FX1N485BD 的通讯极限, 详情请参考手册)
2) 通讯设定出错 (即使 SD,RD 灯一直亮, 但是可能是通讯失败)
  - 令通讯设定为对。
  - 确定 PLC 以及 8个伺服通讯地址设定都对且没有重复。
3) RS 485 联上一台触摸屏以及8台伺服马达 (触摸屏会一直自动测试通讯, 所以 SD 和 RD 灯一直亮)。
  - 不让触摸屏联上同一 485 网络, 让触摸屏直接联上 CPU; PLC 及其他8台伺服照旧连接 RS 485。
4) PLC 程序出错。 (哪怕SD,RD 灯一直亮, 但是可能是通讯失败, 伺服回复 "错误 / 未知指令 (Error / NAK)")
  - 检查以及确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