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程序步骤

楼主(2010-02-20):
各位老师:
谁能告知一下PLC编程程序步骤,谢谢。

网友A:
因人而异。每人都有自己习惯的编程方式和思路。
在编程前,必须十分了解设备的原理及控制部分的配置情况。合理利用配置,将其它的硬件配置的不足最大化地弥补。
步骤:手动;回原点;单循环;联机(自动);报警信息等内容。
反复修改书写的程序(现在几乎都有仿真软件提供)把一般的语法及逻辑错误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