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西门子PLC200与CP5611通讯

楼主(2010-02-20):
我们公司用PC机通过CP5611卡与PLC200进行通讯,实现在线监控,以前使用正常,现在突然出现所以数据全为0的现象,提示通讯故障,重新设置PG/PC诊断同步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谁能提供些资料或解决办法,小弟这厢有礼了!!!

楼主:
另外加一句,使用的是MCGS组态软件

网友A:
换个插槽试试,不行换台PC,如果再不行就只能返修,返修大约需要6周。
主板供电不足以及PC接地不良都会造成5611卡的损坏。
Regards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PC,CP5611插在研华工控机较容易发生这样的现象,且易是烧坏。

楼主:
戴尔商业PC,怎样才能避免此类事件频繁发生?谢了~~~

网友C:
cp5611一般会烧坏,你从挺拔下看.先叛断下卡是否工作,如可在我的电脑右件属性---设备管理中中看是否找到CP5611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