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1):
跟pc能通信上但是写程序速度非常非常慢要7到8分钟 不要怀疑我的线,我用同一根线跟一个128mt的通讯下载上载速度都非常快,而且下载完我写的测试程序 拨到run的时候开始还正常过不了一分钟程序错误指示灯就亮了 是不是plc坏了啊??

楼主:
对了 我刚拿到的时候不小心把输入端的com跟24v短接了一下。 失手失手 冒了下火花会不会。。。。

楼主:
plc诊断错误信息是
错误代号列表[错误代号6403]

适用机型    FX系列PLC

=====================================================================================================

错误代号(D8064)    6403
错误信息    参数错误
LED状态(RUN)    OFF
LED状态(PROG.E)    闪烁
PLC运行状态    STOP
诊断时间    当改变程序时(STOP)

当传送程序时(STOP)
    电源接通
    电源接通时初始化STOP至RUN的设置

错误现象及原因

锁存设备区域设置不良。

解决方法

请停止可编程控制器,正确的设置参数。

网友A:
PLC坏了
学习是快乐的.

楼主: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B:
感应器的线(三芯线)接错也会报警,COM与24V的瞬间碰头不会烧坏PLC的多检查线路.

楼主:
坏了??????杯具 能不能告诉下可能坏的地方呢?

楼主:
我的plc接了三个1pg定位模块 下载的参数设定有什么变化吗?

楼主:
很急啊那位大虾 帮帮忙 啊。

楼主:
这样的我plc不接外部输入输出单独输入程序没问题(程序含触摸屏)但是接了三个定位模块之后就报错 了。

网友C(2010-05-18):
楼主有fx2n-48mt的手册么!能给我一份么?邮箱617984998@qq.com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