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语句问题

楼主(2010-02-21):
请问各位高手,三菱for。。。next语句使用时遇到next执行一次?比如循环10次,遇到next后在执行第二次吗
?

网友A:
循环10次,遇到Next后,第一次循环结束,然后再从For后的语句行开始,依次执行10次。
使用时要注意,For会延长扫描时间,因此,你要预防WatchDog超时。
Regards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

网友B:
两个关系是配合使用的!循环嵌入指令

网友C:
循环10次,遇到Next后,第一次循环结束,然后再从For后的语句行开始,依次执行1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