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1000

楼主(2010-02-21):
谁能打开这个程序,谢谢 gt designer2 .2.99版本的 韩国人写的

网友A:
低版的GD2也能打开此高版本的程式,只不过有些功能就不能用了

网友B:
http://www.secfa.com.tw/pdf/download.html
去这里下一个吧。很容易就打开了。

网友C:
打开之后要怎样?
是双语的,有中文!

网友D:
可以的,下载个GOT 2

楼主:
触摸屏上中文跟韩文可随便选择,程序上是韩文写的,不知道能不能搞成中文的
这是TFT-LCD设备一条线1个屏的程序,一共有4个屏

网友E:
在系统菜单的语言切换中,将预览列设置为2就可以显示为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