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乱了

楼主(2010-02-21):
有一台西门子S7-200 CPU224CN plc过年放了十多天假回来后开不了机,打电话问厂家说放了时间长没有电,里面的程序变了,怎么会这样的呢,我用过三菱和欧姆龙的都不会这样,想问一下厂家说的是真的吗?应该怎么处理才能搞好。谢谢啦!

网友A:
要长时间断电而保持程序的话,你需要购买电池卡或者存储卡。
程序由于长时间断电而丢失的话,你重新下载程序就可以了。
三菱,欧姆龙部分机型使用电池保持,部分机型直接EEPROM卡。
Regards

网友B:
我用过三菱系统或PLC和欧姆龙PLC,发那克都不会这样,从不会发生程序丢失情况,但西门子系统和PLC如S5、S7、810D等经常出现程序丢失情况,而且不是电池原因,重装即可

网友C:
一般西门子PLC不买电池的话,内置的超级电容可以提供3天左右的电量

网友D:
我认为先检查外围线路。确认后,再加上传程序看看。

网友E:
把要保存的数据放在数据块里

网友F:
我使用S7-200,CPU224CN已经几十台了,没装电池卡,客户断电最长时间达半年之久,开机只是断电保持数据丢失,重新设置数据即可,但是从来没遇到过程序丢失的问题。S7-200程序分为三个块:程序块、数据块、系统块, 这三个块下载后都是自动保存到EEPROM里,掉电都不会丢失的。 楼主这台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