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怪哉???请教各位高工

楼主(2010-02-21):
加热炉分多段独立加热 一段有多根加热丝 其中一根断了 切断该段加热电源 测量该段加热丝接点都有对地电压 问可以直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加热丝的通断吗???、

网友A:
用变压器的原理来解释!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我们这的彩色玻璃生产线就是分区加热的 我判断加热管的好坏都是看电流表 这样的准确率在90% 用万用表测接地还是可以的 但测试管子的通断有点不妥

网友C:
测量电阻,将万用表旋转开关旋转至电阻档200M档位处,测量它的电阻阻值.若等于10M.那么可以判定是OK的,若无穷大.则NG.我一般都用这种方法去判定加热管的./

网友D:
支持用测量电流方式比较合适。直接用钳型电流表测量每一个加热器的电流值。

网友E:
电热丝烧断的部分可能会有炭化或其他介质,使的电热丝并没有绝对的断开,这样的话当然会有一些电压,但通过的电流很小的.直接用万用表欧姆档检测阻值,结果和好的阻值对比就出来了.阻值大和少的很多都不行.大了说明管子老化,发热效果不好了.如果很大或无穷大说明管子开路了.小了说明管子内部有短路情况,使用寿命短,易损坏管子并会有电器安全隐患.

网友F:
支持2楼和5楼,另外由于电磁感应的原因也可产生感应电压,建议还是以电流来检查判断。

网友G:
既然要用电阻档测量有电压的导体,那为何不直接把电切断后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