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380V电加热器的额定电流该怎样计算

楼主(2010-02-21):
380V 3KW的电加热器在三角形和星型接法时电流分别是多少

网友A:
如果是3P380V 3KW加热管,不管原来是什么接法,它的每一相电流为3000/3/220=4.545安培,如果你换接法了,它就不是3KW了

网友B:
星接电流计算方法:I=P/U ,1KW电流 1000/220=4.5A , 3KW电流 3000/220=13.6A
三角接电流计算方法:I=P/1.732X0.38=3/1.732X0.38=4.55A

网友C:
其实只要把他看成电机的星形和三角型接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