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HAKKO触摸屏上载后只看到第一个画面,其余的画面看不到.

楼主(2010-02-21):
HAKKO触摸屏上载后,在电脑上只看到第一个画面,其余的画面看不到.怎么看到其余的画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你上载后只有一个画面,那么说明你的项目中只有1个画面。
其余的画面均通过弹出式窗体(Hakko称作为重叠视窗——Overlap)制作。
去查看你仅有的1个画面中是否含有Overlap控件以及去Library中去查看重叠视窗库。
如果你没有看到重叠视窗库你可以查看图形库。
Hakko这POD使用太灵活。
Regards
下载积分:+3(sjm213) 又见大侠出手!

网友B:
厉害。。学习了!见多识广

网友C:
在第一个画面里设置一个跳转按钮,跳转至第二个画面,依次类推就可以了

网友D:
都属经验之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