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高速计数功能的案例程序

楼主(2010-02-21):
OMRON 高速计数功能的案例程序 那里有这样的 编码器高速计数案例程序 编码器旋转一圈 360度计数。。然后进行区域比较 输出动作,,比如 在100度-150度之间 区域比较 要求输出 一动作 驱动汽缸 动作一次,, 等到下个周期 100-150度之间 汽缸又动作 ,,如此循环。。 谢谢啦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哪一款PLC?因为不同的PLC对应的设置和地址都有点不同
如果是CP1系列的可以在设置那里设好高速计数器的工作模式,然后使用CTBL指令登陆比较表,设定100-150度之间;然后使用INI指令运行比较,当达到相应度数后运行中断任务,你在中断任务中设置输出动作就可以了.
具体程序还需参考相应操作手册和编程手册

楼主:
搞定 谢谢。 用ZCP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