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驱动伺服 脉冲输出功能。。。请教

楼主(2010-02-21):
OMRON 驱动伺服 脉冲输出功能。。。请教 是用 PLS2 指令吗。。 三菱中的PLSR 变速脉冲输出 指令在OMRON 中怎样实现。
目标频率 加减速时间 脉冲数 端口指定。

网友A:
OMRON的脉冲指令比三菱的丰富,可以有很多种脉冲输出类型,详细请参考指令手册和操作手册

网友B(2010-05-19):
可以使用PULS+ACC指令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