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71C24N-R2与MR-J3-350A伺服放大器通讯问题(求教高手)

楼主(2010-02-21):
Q02 CPU带QD75实现定位控制并用QJ71C24N-R2通过422与MR-J3-350A通讯读取电机绝对位置值,伺服电机和放大器均为三菱的.
目前只差读取绝对值问题没能解决,请问有没有人用过三菱QJ71C24N-R2与MR-J3-350A通讯的,为什么我一直通讯不上呢?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A:
QJ71C24N-R2是2个RS232通讯口,要转换或换模块!

网友B:
要什么通讯呀,直接PLC就能直接得到电机位置了!

网友C:
楼主应该是通过RS232通讯吧,发过来程式我帮你看看,
SHIMING499@SOHU.COM
谢谢,兄弟已经调试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