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面板频率显示-3.43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2-21):
各位师傅们.今天我们厂有个西门子70变频器带电机 以前启动运行正常 可是这两天在运行正常情况下 突然就出现频率下降且一直到-3.43后基本就稳定了,此时电机象是有卡了一样 转下停顿一下,由于不能停机更换电机 故不能判断为电机问题 电机阻值有一相偏高一点点 不知还有其他原因不?谢谢

网友A:
机械方面的问题几率大一点

网友B:
监视电流是多少?

网友C:
这种情况跟变频器有很大关系,如果电机有问题,变频器会有故障显示。而现在是变频器没频率输出致使电机运转异常。像你这种情况还能不停机继续运转吗?你应停机检测电机绕组及轴承是否正常,排出电机故障才能确定变频器是否有问题,这也是维修电工的经念做法。
银河箫声

楼主:
师傅 就是厂里不让停机啊 说什么误机等等了 我用表量了电流 是 二点多 三相基本平衡 而看变频器R004上却显示的是8点多

网友D:
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C:
做电工要有原则,如果你不能有决策将会害你自己。你应向老板讲明问题的严重信,如不停机将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或者你可以让它直接停掉,老板不想停也没办法了。你要完全按老板的意思,会害了你自己,因为老板不懂,出了事故你得负全部责任。
银河箫声

网友E:
首先检查是否是由机械部分引起的。这样的故障必须停机维修的。

网友F:
变频器输入信号或电源故障
PLC好学吗?我不会,好郁闷。

网友G:
同意6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