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三菱逻辑关系处理方法

楼主(2010-02-21):
请教个位大师,三菱有十个输入和输出(或者更多),都是一一对应的。比如X0控制Y0输出,X1控制Y1输出等等,如果在同一时刻都有输入,而只让其中一个有输出。不要串联太多的联锁还有其它办法吗?我的QQ是:83461506

网友A:
ENCO可以自动筛选出高位ON位,之后再解码映射到输出。

网友B:
可以用组合位元件控制,将组合位元件组成数据寄存器,然后与常数做比较,结果输出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