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1):
为什么我安装step7v5.4sp5中文版的时候老出现下图显示的情况,那位前辈帮我解决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的应该是升级补丁吧,需要先完全安装step7软件,然后再执行你现在的安装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应该是升级补丁吧,需要先完全安装step7软件,然后再执行你现在的安装文件

你好!那哪里有syep7的安装软件下载,可以给个下载地址码?非常感谢!或者我自己搜索的话应该怎么搜索?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B:
你的是升级补丁,需要安装5.4的安装版本或者可以修改SETUP.INI文件来满足直接安装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升级补丁,需要安装5.4的安装版本或者可以修改SETUP.INI文件来满足直接安装的目的。

你好,那请问如何修改SETUP.INI文件呢?

网友C:
直接安装补丁
给你一个
描述:直接安装补丁
附件: Step7V5.4SPx直接安装补丁.rar (1 K) 下载次数:284
  •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我已成功安装了!!

网友D(2010-08-05):
    楼主,请问你是怎么安装成功的,我按上面的方法都没有成功啊

网友E(2010-10-25):
    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