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2.79在WIN7 64位系统下无法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0-02-22):
GT2.79在WIN7 64位系统下安装好了,但是启动时出现“不能初始化字体管理器”的错误,请问下高手怎么解决,谢谢!
急用,在线等

楼主:
有没有高手回答下啊,着急ing

楼主:
顶起来,继续等待

网友A:
GT2.79并不支持64位系统。

楼主:
2.79不支持,那2.99支持吗?

楼主:
或者分享个支持64位的

网友A:
还没有正式支持的,使用32位兼容模式运行看看,或者用Windows 7的XP Mode(32位的)

网友B:
XP Mode不是所有电脑都能用的,所以最好还是用32位系统吧,我也是因为这个才用回32位系统的,好在公司电脑就2G内存,没浪费,无所谓,再说了,64位系统到时候还不能保证通讯驱动是否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A:
都装WIN7 64位系统了,Windows 7的XP Mode应支持的。
如果硬件不支持,那真是杯具-这么差的硬件好意思装WIN7 64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