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T Designer2有没有支持win7 64位系统的啊~~~~~~

楼主(2010-02-22):
请问GT Designer2有没有支持win7 64位系统的呢,小弟急用,谢谢!!!!

网友A:
软件可能可以运行,但是驱动的问题,就很难的。要等一等了。

网友B:
搞工控,最好不要64位,注定要换系统的!

网友C:
据说GTDesigner用于Vista的补丁有人装于WIN7上是可以的!你可试试

网友D:
实际上主要不是Vista还是WIN7的问题,是64位的问题.
GTDesigner 2.79已支持WIN7 32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