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机械部件靠弹簧连接,如何将他们之间的压力传递给压力开关?

楼主(2010-02-22):
两个机械部件,1和2,2是固定的,二者之间通过弹簧连接,1在电机的动作下向2运动,当1,2之间的压力到达一个设定值时,电机停止运转!
想问各位高手,这个压力如何检测,就是如何将这个压力传递给压力开关?谢谢!

网友A:
在 1 和2 之间装一个行程开关,当1 移动并接触到行程开关,马达停止

网友B:
装一个压力传感器,有配套的控制器,设定参数就搞定。
银河箫声

网友C:
用压力变送控制器就行了.

网友D:
如果两个工件比较大的话,可以在2上装一个压力传感器,在压力传感器上再装弹簧,再连上1,这样,就可以通过压力传感器感应压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