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2):
家中一工业缝纫机,现想暂时将其改为单相!最近有时间,想自己改了它!
网上找了一些方法!好像我的电容有些小!!怕出意外!暂时还没敢动它!不知要怎么改!谁能用白话解释下!!
介绍要怎么加?
电容加在哪?
要把电机壳拆了吗?

网上的方法:

配图:

大学时学了点电子!现在全还给老师了!麻烦论坛的专家给帮帮忙!

再补充点!麻烦说下据目前情况三相改成单相对电机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A:
需要更详细的电机参数,你发的图片有点不清晰,看不清楚电机铭牌!

楼主:
引用第1楼pretco123于2010-02-23 08:27发表的 Re:请求手把手教我!三相离合器电动机改单机!!!菜鸟问题!会的进来帮 .. :
需要更详细的电机参数,你发的图片有点不清晰,看不清楚电机铭牌!

三相离合器电动机

型号:YSL22-2            370W 2P
电压:38V                     转速:  2800r/m
电流:1A
频率:50HZ

网友B:
按上面的图接线没问题,

楼主:
引用第3楼逢春10242757于2010-02-24 20:52发表的 Re:请求手把手教我!三相离合器电动机改单相!!!菜鸟问题!会的进来帮 .. :
按上面的图接线没问题,

我就是不知道,在哪接,在电动机里面吗?还是直接在电线上接?!!

网友C:
呵呵, 图是没错, 你的电容是1.2 的吗, 好想小点,  在说下, 3像改单相,最容易电机缺相,把电机烧了

网友D:
可以的,但电机功率和输出转矩会下降,温升会有点增加。

可在接线盒的地方增加电容就可以了,饥饿线图是正确的,这种修改方法一般用在功率不超过700---1000W的小功率电机方面。

网友E:
可以改,我厂一个三相风机我就改成了单相,用了两年没坏,就是力稍小点。就用图3接线,在电机外引线接上即可。电容大概是1KW16UF折算。

网友F:
大家要注意二楼所示电压是38V哦,

网友G:
加我QQ,我教你

网友A:
引用第8楼夏日雪梦于2010-02-25 14:29发表的 Re:请求手把手教我!三相离合器电动机改单机!!!菜鸟问题!会的进来帮 .. :
大家要注意二楼所示电压是38V哦,

是楼主打错了,是380V的!只要选择好电容的容量就可以了!太大了或太小了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