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3):
请教各位老师:
      松下伺服电机接通cnx5里的29脚srv-on(伺服ON输入)后自转是什么原因,是新的,没给驱动器什么驱动信号就转,以前用的也是新的没有这个现象,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A:
增益过大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想可能是干擾,你把脈沖信號的線折掉再看下,要是沒有了就信號線的電源分開。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用的什么控制啊,是模拟量吗?

网友D:
    呵呵, 上面3个说的都对, 1.争议过大,反应速度快,,2干扰着方面这点很重要, 不要把线撤了,你要用是波器看波形,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能说说具体怎么转的吗?
    如果是来回转,就应该是增益过高,转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报警
    如果向一个方向转,而且速度保持恒定,就可以是模拟量控制,而且参数设定了使用内部模拟量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出差刚回来看到老师们的回复,谢谢。我用脉冲控制正反转,我调整一下增益看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F:
    具体的要看控制方式,如果是位置控制的话,应该不会有这种现象,以前我也遇到过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出差刚回来看到老师们的回复,谢谢。我用脉冲控制正反转,我调整一下增益看一下、谢谢、谢谢。

    脉冲控制正反转应该是属于位置控制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具体的要看控制方式,如果是位置控制的话,应该不会有这种现象,以前我也遇到过

    没错,改为位置控制就不会了,默认应该为速度控制吧.

网友H:
    顺便问一下?
    你是用三陵FX2N-1PG 写的吗?
    如果是请帮忙把接线图发过来可以吗?
    46506331@qq.com

楼主(2010-03-29):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现在设备停滞了,到时有问题在请教。我用的不是三陵FX2N-1PG 写的,不好意思没有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