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FX2N PLC能直接控制步进机吗

楼主(2010-02-23):
各位高工,我用的80MR,请问能不加驱动等模块而直接控制步进电机实现正反转等功能吗?

网友A:
驱动没问题,可能不可以反转吧

网友B:
貌似不能得吧,步进电机和伺服应该是一样的,得有模块才能控制!!!

网友C:
可以的,部分指令不能用如ZRN,DRVI,DRVA,可以用PLSV ,PLSR, PLSY,Y0 ,Y1是脉冲输出,如果用要控制正反转,接线使用Y0(脉冲) Y2(方向)为一组,假设Y2有输出为正转,反转时则Y2不输出。(LD M800 PLSR K2000 K2000 K300 Y0
LD M800 OUT Y2)正转
(LD m800 PLSR K2000 K2000 K300 Y0)反转
其他二指令相同!

网友C:
没注意看,你的PLC是80MR的(继电器输出)不可以的
80MT(晶体管)的才可以哦
晶闸管也行

网友D:
同意4楼意见

楼主:
万分感谢!
80MR加驱动及放大模块再接步进电机的话能实现前问的功能吗?

网友C:
不行的,PLC必须是晶体管或是晶闸管输出才可以!!!

网友E:
PLC必须是晶体管或是晶闸管输出才可以!!!

网友F:
我同意三楼的注意,同时也要像四楼说的哪样不能用继电器型的plc。

楼主:
原来,
多谢了!

网友G:
控制步进电机一定要晶体管输出的,就是带MT的,MR的不行的。

网友H:
1.你的PLC继电器型,根本没有脉冲输出
2.就算是MT晶体管型的,要知道FX-2N系列最高脉冲输出只有20KHZ,且不支持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