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的UCS按钮我找不到,请指点!

楼主(2010-02-23):
建立正交坐标系时,CAD的UCS按钮我找不到,只能输入UCS字母,请指点!

网友A:
在工具栏上选择!呵呵!你安装的是什么版本?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在工具栏上点击右键 可以调出UCS工具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工具栏上点击右键 可以调出UCS工具
谢谢了!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