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画面制作

楼主(2010-02-23):
三菱触摸屏的画面怎样改为欧姆龙的画面

网友A:
两个系统不一样,好像改不了,只能一个一个重新编辑。

网友B:
请问:怎样修改GOT的时间/日期?

网友C:
哈哈,改不了的,只有照着重做

网友D:
两个的不一样软件,不可直接转换的。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