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笼式电机能串电阻启动吗?

楼主(2010-02-23):
公司有一台200KW的鼠笼式电机 启动时万能自动开关受不了。
问:能在三相电机线的其中二相上串联大功率电阻降压启动吗?
先通过串联电阻启动15秒,再用接触器各上。
如图 图片发不了,就用附件了。

网友A:
能,最好用三相电阻降压起动。
Cheers

网友B:
你怎么不试着 用星三角 降压启动的 再说电阻降压启动也不是你这样的啊

网友C:
为什么不用自藕降压??

网友D:
那么大个电机,最好用变频器启动好些,或用软启动器。实在不行就星三降压启动

网友E:
用星三角得啦!!

网友F:
我不敢试!还是楼主试吧!成功了楼主可能会拿今年的诺贝尔奘。

网友G:
用软起啊

网友H:
使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I:
200KW直接起动电流要多大啊,最好用软起动器, 其次自耦减压起动 ,星三角起动电流也大的

网友J:
能啊,不过你图上的接法不对,应三相平衡。不过接的电阻计算好像挺烦的。Y/D也可以降压启动,但不适合定子为Y形接法的三相电动机,因为在启动后,在启动后,电机仍然处于低压运行。用自耦减压启动时,自耦器的选择也很重要,如果电机容量在
10~75KW建议使用QJ10系列,它比较经济。 我个人认为还是延边三角形降压启动还是好一点。虽然有点烦

网友A:
能。串三相电组也行。

网友K:
最好用软起动器, 其次自耦减压起动 ,能用电阻降压启动,以前我厂大电机就是电阻降压启动的,就是挺麻烦,要分几次依次脱开电阻,说白了就想现在的延边三角起动。

网友L:
当然可以,属于降压启动方式。

网友M:
那得多大的电阻才能胜任。

网友N:
楼主这样接不行,应三相都串。
我觉得用星三角简单,经济,实用。

网友O(2010-03-25):
你这种没试过,常用自藕 星三角或软启动

网友P:
肯定能行!才200KW,如果5000KW的电机,那才叫大呢,同样可以采用电阻启动,保证一次启动成功,启动过程也就35秒左右,启动电流控制在2.5倍额定电流以下。只是电阻的选择上需要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