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0-02-23):
装西门子软件V4.0版本软件后,桌面上除了有一个编程软件,还多了两个软件,如图
,这两个分别做什么用的,我可以卸载他们吗?

网友A:
上面的不能卸载,是通讯管理的,下面的TD的可以卸载,是西门子的文本的。
还可以在桌面上只保留V4.0 STEP 7 MicroWIN SPX 的快捷方式,其他的两个直接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B:
